联想E40开机半小时掉电,不进系统也掉修过这种现象的高手说一下谢谢

楼主(2011-04-15):
(无正文)

网友:
能开机 但是进系统掉点 要么是电压不稳定  要么是主要信号 主要总信号不稳定  最突出的表现是   温度    CPU主频   PCI  负载

网友:
可能ic老化了,加焊下供电ic,还有温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或者显卡空焊引起的。

网友:
有没有发烫的情况,先考虑下散热问题

网友:
温度,外设全部排除了

网友:
电源问题,虚焊问题

网友:
先看散热的问题,再考虑显卡

网友:
看看散热好不好,散热好的话看下那个温控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没过保吧。居然有人说IC老化了。。呵呵、、会给你修。这个机子应该出现了人为损坏、、所以修这个机子。应该着重考虑人为因素和散热过程

网友:
我这个也是这样的。进水 了,现在30分钟就掉电。那位知道是什么出问题的。指点下!!!

网友:
楼主发帖太简单,让我很难回答,虽然楼主把问题讲清了,但楼主没有把自己的维修过程写清,比如楼主有没有检测温度,排除温度过高原因,有没有压过板,比如北桥,显卡,排除虚焊!等!我遇到过一台IBM X61S 开机后不定时死机,测温软件显示死机时温度也不高,后来发现是北桥虚焊。

网友(2011-05-26):
就是这款机器还没过保,可以考虑套保哦!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副bios的问题[U53] 谢谢各位

网友:
LZ没分享维修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