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4-15):
来时机器摔坏了,不触发。
拆机一看板子变形不严重,按开关0.005能到0.006A
开始量51120
发现没有3.3V和5V,,,51120芯片   51120_VREG3已经输出 3.3V ,  51120_V5FILT  已经输出5V。
29PIN  EN1和 12PIN EN2  这两个脚电压只有0. 34V,按开机键电压也是没反应,看来问题出现在这条控制信号前面

R360上啦电阻有没有变值,PWR_S5_EN 除了到12PIN 和29PIN以外连接了D23 和D16
琢磨这是PWR_S5_EN 被拉低了,
量得D16  1PIN 和2PIN 有3.3V 这个D16可以排除了:
在回来量D23 3PIN  0.34V ,这里不对,把他翘起来 发现PWR_S5_EN 这变成3.3V自动触发到0.46A 看来问题出现在了D23
的3PIN  S5_ENABLE  也就是IO没有发出S5_ENABLE信号,或者说是IO条件不足把S5_ENABLE 这个信号给拉低了?
开始查IO,发现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  S5_ENABLE也不知道需要啥条件才能输出,,
吃了中午饭后歇息了一会, 想到会不会是BIOS呢,就开始量BIOS

除了供电,发现1脚没电压,在量量其他的板子,BIOS芯片有电压的,1脚都有3.3V。
图纸1脚因该直接连着IO 90PIN的,用表一量还真断线了,飞线过去,按开机键 我赛 还是没反应,
S5_ENABLE还是0.34V , 既然是这断线了说不定BIOS还挂了呢,就换了一个BIOS 在网上找了个BIOS直接刷上去
一接电 自动触发类到0.46A  ,测S5_ENABLE 现在一直都是3.3V,按关机键还能关掉他
上CPU 内存 电流跳来跳去的,  在接上屏一看 联想出来喽 ~ !~     !!

维修结束
手打的累啊,边打边想白天的经过

网友:
楼主怎么就这样完了 啊。

网友:
楼主是吊我们的胃口吗还是睡觉去了,等你的下半部分。。。

网友:
楼主这个分析的很好,顶一个

网友:
每次都还会上电就自动触发吗?

网友:
学习了!BIOS管开机我以前都没有考虑到过!顶!!

网友:
当TPS51120 的12PIN 29PIN 有3.3V的时候他就会自动触发的,,好比其他机器 但是这个时候我没插CMOS电池,上了电池就好了,第一次上电就自动触发很多板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最开始LZ说机器刷坏了,是后来修完才发现的呀。

网友(点评):
老大 我错了,我写错字了 ,谢谢提醒

网友:
后面再清楚些就好了。

网友:
我看图和楼主讲的怎么不一样,对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