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788F显示器变色

楼主(2011-04-15):
我拍下显示上面又可以正常使用。哪的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是CRT的,,哪有什么屏线呀,,,

网友:
因该是屏线的问题,可用外接显示器看一下确定是不是与屏相关电路

网友:
CRT的话应该是里面有虚焊了啊

网友:
尾板虚焊,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就是大块头显示没法外接显示器. 不是笔记本

网友:
补焊一下视 放电路.

网友:
还没修好吗,,这个明显是有开焊,,,

网友:
还没有时间去弄了。 等我弄好了。把心得发上来大家分享下 呵呵

网友: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大家告诉我什么样子的才算虚焊。麻烦告诉我下

网友:
说不说清楚是CRT的,哪个还扣我分。

网友:
虚焊的地方一般仔细看会看见裂纹,有些会变色

网友B(2022-04-28):
谁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