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后CPU不工作

楼主(2011-04-15):
我今天修了一块主板能触发但CPU不工作.量了各项供电都正常.也有复位.却不知到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电压、复位、时钟都是基本工作条件,你检查完了没有???

网友:
哥们,贴子发错地儿了吧,这里是找工作的地方~ ,不知道是什么主板,给你一个思路吧,电压如果都正常的话,接下来就要查时钟,复位,一般这种情况大多BGA机率比较大,查吧,兄弟~

网友:
看是不是座子虚汗

网友:
时钟,复位,供电,PG信号,cpu四大工作条件
cpu座空焊也有可能
能触发的话,开机触发电路应该没问题,查cpu核心供电电路

网友:
你好象忘了查时钟哦

网友:
CPU座虚焊

网友:
都发错地儿了,哪跟哪的事

网友(2011-05-17):
学习一下。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跑码,如果诊断卡上没有显示任何码,那很大可以是桥的问题,压下桥看下有没有反应或加焊桥.

网友:
吹一下北桥

网友:
吹一下北桥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有复位一般时钟是正常的 压下桥或压下cpu试试

网友:
其他地方没法发  ;来这发也不错

网友:
看下没有片选信号啊,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座子有没有空焊,CPU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座或者北桥,座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CPU座和桥虚焊都有可能。

网友:
是独显的吗。供电各方面都正常的话就加焊下桥好了。不如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上假负载测下有时钟没

网友:
先压压北桥再触发,其次测前端总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