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文件乱码如何恢复

楼主(2011-04-15):
接到客户送修的U盘,里面的除文件夹之外,每个文件夹下面的文件和文件夹都是乱码,而且每个文件都很大,我在网上查了修复方法,有人说用CHKDKS /F 可以修,但是我用了这后,出现一些提示,按说明都选 y 后,再查看U盘上面的东西,只剩下了两个文件夹,而且下面的的文件基本上都变成了.CHK ,其它的文件夹都变成了文件了,这种情如何处理,还有没有办法修复,如果实在不行,能恢复原状也行,真是头疼了!!

网友:
是不是U盘中毒了啊?建议以后恢复数据之前先备份一份,再做尝试了啊!

网友:
数据恢复的大忌,就是在原盘上进行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查过病毒了,没有啊,可能是他读写数据时没有完全断开,就拔U盘了

网友:
那就不晓得了啊,看到金山毒霸里有个数据恢复功能,不知道好不好用啊,可以事试试看!

网友:
先要对U盘做镜像,然后再对U盘操作,现在这个情况,再要恢复困难了

网友:
他自己吧文件后最改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