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掉电

楼主(2011-04-15):
型号记不清楚了,15寸的奔四老本开机有时能几个小时不掉电有时候能支持1小时才掉,就这2次,剩下的全部都是不到10分钟就掉,已经加焊过桥一次,这种问题一般该怎么解决?求助
注:本人在维修店马上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师傅忙,基本上没时间教,一天能讲一会课,就感觉很不错了,加焊桥也是他焊的,现在情况还是这样,希望大家给些思路

网友:
查分组供电电路和CPU核心供电电路

网友:
个人认为属于保护性掉电,除了查供电外,散热系统跟温度侦测方面下手,个人意见。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把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先看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是不是保护了,上去就动桥,没必要吧

网友:
散热 不稳定性问题 大电流的 部分 集成度高的 部分 你跑3D DEMO 看

网友:
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散热问题,三星的机器,出风口,我感觉都烧手了,但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这块NEC是个集成显卡的,开机以后,手放在风扇口,根本感觉不到多大的温度。今天又加焊了一次桥,问题还是依旧,不到5分钟就掉。。。。。记得那次唯一的一次不掉电,是没固定键盘,和开关键压条,那次本来以为没事了,第2天装好键盘和开关键压条板以后,就一直又回到不到5分掉电的状态了,又反复拆卸几次以后,还是不行,安装键盘等过程中,基本上就剩上螺丝了,不会存在哪里没装好的问题,板子上该用的绝缘胶带也都上完了                                                                                                    电路上我现在只略懂一点点皮毛而已,还不能上手,连图纸也看不懂,我那师傅也忙,也不愿多查,查会查不出来就不修了,好多问题板就是上BGA,上完以后还不行,就不搞了。。。。。
我想进一步搞搞吧,也没什么思绪,要说CPU供电电路有问题吧,前天怎么开机半天都没事,第2天就装上键盘和开机键压条后又出问题了?我总感觉机器有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请各位指点指点,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建议你祼板点机,然后摸摸那个芯片是不是特别烫,这是比较简单的 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适配器电源,问题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明天有机会的话,我试下

网友:
看看你说的键盘和开关压条附近时不是有虚的,还有风扇的风量不能代表机器散热。还是用软件测试下各芯片温度。

网友:
哥们儿。。。。看看板上有没有NEC的大电容吧。。。有的话 估计就是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NEC有些都是某个电容的问题。我遇过几台!电容失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你师傅也跟你一样水平呀,掉电重点查温度或有没少电压,再则有别负载拉低

网友:
先看有没有原件开机后迅速升温过快的,排除温后,看混控模块是不是好,然后从待机电压开始 CPU核心供电,分组供电用波波看有没有供电不稳的,最后就是电容失容了,特别是大的电容 ,最最后就是板变型也会出现

网友:
肯定有电容不良  找找吧

网友:
掉电有好多的原因都会引起,仔细查一下啊,

网友:
开机10多分钟,看起来是过热的原因啊
LZ要彻底分解看看

网友:
- 建议先从温度方面查下。 看是风扇有没有转。 是不是灰尘堵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跑3D风扇出的风还是不热的话肯定是导热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