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解释下电阻的跟的作用

楼主(2011-04-15):
电阻串联是分压并联是分流,我一直想不通!有图就跟好了!为什么串联就分压了?怎么分的?并联是分流?怎么分的?想不明白。

网友(点评):
电阻并联就好像水管的 支路,分流。

网友:
串联电路通过这个这一路上的电流相等,U总=I*(R1+R2+R3+........),并联电路在每个支路两端的电压U是相等的。每个支路的阻值是一定的,不同的就是每个支路的电流。把每个之路并联后的总的阻值设为Rx的话,那么通过这个并联电路的电流就是I=U/Rx。然而电阻并联后阻值会越并越小。所以总的电流大于每个支路的电流。能量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所以电流都分到每个之路上了。具体怎么算的,我就不详细算了,能帮助你理解就行了

网友:
你还是学习一下欧姆定律吧,,,

网友A(2017-02-26):
为什么现在还能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还能回复?

只要帖子没有删除或者关闭就可以回复的,

网友:
这个建议你找个师傅教一下,,这样跟你说很难解释,串联分压有完整计算公式,,懂了就是懂了,不懂就不懂,,没办法一下解释

网友B:
初中物理知识,电阻串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中物理知识,电阻串并联

串联电路通过这个这一路上的电流相等,U总=I*(R1+R2+R3+........),并联电路在每个支路两端的电压U是相等的。每个支路的阻值是一定的,不同的就是每个支路的电流。把每个之路并联后的总的阻值设为Rx的话,那么通过这个并联电路的电流就是I=U/Rx。然而电阻并联后阻值会越并越小。所以总的电流大于每个支路的电流。能量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所以电流都分到每个之路上了。具体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