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T令人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1-04-15):
今天中午接到一台IBM X41T,客户说前段时间在我们这里装过系统,这次的问题就是装不起杀毒软件怀疑硬盘全盘都是毒,听他说罢,我询问了一下他硬盘有没有重要资料,他让我放心地去做,心想:先重装一下系统试试看行不行,再不行就格一下盘,问题肯定能解决。系统装得很顺利,由于他是后来换的固态硬盘,LOGO过后报错,我进系统刷了下BIOS解决。然后上360官网下杀毒软件,装好之后无论我怎么点对话框就是不弹出来,版本换过,不同的杀毒软件也换过,死活就是不行,但是进带网络的安全模式能运行。全盘格了N遍,就是不行...这时,我已经一头汗了,最后装进去WIN7没问题了,我显得有点兴奋,客户试试了告诉我速度太慢,必须装XP,我顿时掉入谷底。后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是那情况,我就想会不会是内存问题,换了根全新的,同样的现象,由于没有那种小硬盘无法替代,我实在想不到一个杀毒软件运行不了,搞几个小时都没搞定会是什么引起的,我们修硬件的,这种常人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软件问题都没解决,你叫我们情以何堪!希望有碰到此类问题的兄台,能告诉解决方案,现在机器退给客户了,今天晚上我是睡不着了。

网友:
哥   你可以 把这个硬盘换到另外一台机试一试   把本机硬盘换到其他机器上试以下   我建议的这种方法的前提是  本机的硬盘模式和 sata能兼容

网友:
实在不行低格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儿,首先谢谢给我这个建议,我没这种硬盘合适的机器,要是有我就可以拿那个机器上的硬盘先试试了,下次我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试试你的点子,谢谢!

网友:
进安全模式用金山急救下,然后再进系统····

网友:
X41T是那种只有普通笔记本硬盘一半大的盘子吧?X41T好像是旋转屏,不知道可否手写,建议你在X41T上重新分区格式化,然后完全手工装系统,有一种病毒会在引导区里,你可以下个木马专杀工具扫一下硬盘看看,到底有没有不正常的东西在里面,有时候硬盘引导区里有病毒,一样会装不上杀毒软件,我以前碰到过种情况,重装过系统格了盘都杀不了木马,最后用360的木马工具在引导区扫到一个病毒,清除了就好了,如果这个回复对你有帮助的话,给我点分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重建主引导记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