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大板通电无复位不跑马

楼主(2011-04-15):
三大条件 先查供电 内存2.5V正常 , 查桥供电 上下MOS管 G极 无控制电压。看线路 由IC9202 控制,有5V进,无电压出, 直接换掉9202 OK 上电跑马点亮。 这个是通病吗
通病

网友:
供电部分的问题都是通病
,而且9202是个易坏芯片。

网友:
是不是在那9202旁边有个电容也爆了,一般都是这样样子。

网友:
RT9202坏的本来就很多!!!!

网友:
9202 是坏了 还有在旁边的滤波电容没有鼓包,顺便
还是给它换了一个容量稍微大点的电容上去。

网友:
RT系列的都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