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6 奇怪问题 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1-04-15):
hp516 不加电 有待机 一拆机器就正常! 机器安装绝缘肯定没问题! 安装好玩游戏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客户拿到第二天有不加电了!如此反复三次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各位大侠,帮分析分析!
安装

网友:
你得说明白点啊,这样不好回答你呢

网友:
观察一下板子有没有变形啊!

网友:
你说的不太清楚,可能有某个芯片出现虚焊或软击穿,时好时坏,你先加焊一下电源IC和IO,试一下,另外你在没能开机的情况下测试一上基本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一个一个部件的装啊,去排除。

网友:
呵呵呵,可能什么地方有虚汗 的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 加焊IO好了

网友:
加焊下桥哈

网友:
看下是不是晶震出问题了!我遇见过晶震出问题导致这钟问题的!

网友:
你不上大电池,把适配器也拔了。第二天就可以正常开机了,不出意外的话。HP这垃圾是这样的,搞不懂。

网友:
楼主也用的fluke 15b啊?

网友:
一个一个部件的装啊,去排除

网友:
试机都正常的话,只好试换易损件,发热元件。不知道这样对不用不啊

网友:
你把带有锡箔纸的麦拉都换成高温胶带试试,说不定是它的绝缘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什么地方虚焊了,上次碰到一个富士通的笔记本,以拆机就OK了,装上正常,过2天又不行了,反复弄了几次,后面把3V,5V的MOS管换了就OK了

网友:
谢谢大家 ,加焊cpu供电芯片 解决!客户拿到两天打电话说一切正常!

网友:
遇见过大部分都是虚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