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师 胡乱修好 电池 电源一起用 大电流

楼主(2011-04-16):
接同行一台机器 联想e462  说是但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但用电源也没问题 但装上电池 可调电源大电流  拆机 仁宝的板子 简单试了以下 的确大电流 怎么回事呢难道19v直接加到电池上了     仁宝的板点火回路大家知道的,有严重短路的话会点火不成功的不会出现大电流的吧,难道没有什么点火  电流直接流过来了 换掉PQ9 PQ10 在通电没有大电流 进系统正常充电(大电流时候大概过几秒大电流会消失,会回到待机状态,可以触发进系统,但认不到电池,我猜是因为瞬间VIN被拉低 导致pacin不正常没有关掉放电管 直到电池保护了,大电流消失,回到待机状态,因为电池保护所以进系统认不到电池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 场管

网友:
楼主讲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厨子哥,  看不懂你说什么,  标点都没有。  真累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呢?LZ

网友:
LZ换过电池试过没呢?

网友:
LZ,怎么修好了呀,换的什么件呀,怎么没写呀

网友:
回复楼上几位   都说了PQ10 坏掉了 请看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