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问一个比较傻的问题。呵呵

楼主(2011-04-16):
(图片)

网友:
3.3v吧,猜的 N沟道场管,G极高电压导通,好像是负责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怎么会想到3.3,这个是经过一个非门出来的有5V,但是经过一个r520 10k的电阻,我就不知道,这个电阻到底分不分压,不分就是5V.分就是2.5V.怎么会是3.3V。请不要灌水

网友:
不用知道得很清楚,就知道是高电平就行了

网友:
如果没有错的话是和供点一样的电压!5V!10K的电阻肯定不分压!

网友:
就一个电阻,它和谁分呀。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是不是电阻没有对地分压,就不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对地分压的电阻,就不分压。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5v   图中只有一个电阻无法构成分压电路。

网友:
不分压,如果有两个电阻串联,并且其中一个接地,才分压!

网友:
应该在4.9几的样子

网友:
恩,5V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