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小经验

楼主(2011-04-16):
SL410K 指点杆必须在触摸板接上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原来指点杆不能用,换了一块键盘,指点杆还是不能用。装驱动,换系统,换键盘,什么方法都试了不行。最后把触摸板排线插上去。OK了。搞了1个多小时。
触摸板

网友:
晕,这是基本常识了,不算经验了吧。只是你不知道而已,SL系列的是这样

网友:
上次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单插键 盘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用呢

网友:
好像T4的都是这个样子吧,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