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和采集卡 哪个成像效果好

楼主(2011-04-16):
小弟初入监控   请问 硬盘录像机和采集卡  哪个成像效果 好? 据说是后者

采集卡 硬解压和软卡 在成像效果上差距大吗

如果有16路的监控 请问用什么显示器比较好

网友:
硬盘录像机就是硬压,我喜欢前者最主要的原因:安装简单。

网友:
要看什么档次的产品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看你选择什么硬件。专业人员首选监控卡,配合电脑可以拥有强大功能,相应成本比较高,入门人员建议硬盘录像方式,简单。成本较低,不需要独立电脑。

网友(2012-10-19):
效果都差不多!好卡也很清晰!好硬盘录像机效果比卡应该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