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白屏维修

楼主(2011-04-16):
前段时间接到一台联想F31笔记本,开机白屏,外接花屏,是NV的8400显卡,心中已有底了,显卡问题,拆机,显卡有红胶,一起整过DELL的,也是有胶,也不觉得有什么难度,就直接上BGA,没想到拆的时候终于遇到了传说中的掉点,修的本本多 终究要掉点,没办法,掉也要修啊 一张板子查 不多1千大洋,顾客是不可能修的(修报300还要砍价),上网找F31的点位图,找不到,好在无边老师给了份图纸,照着图纸查,掉了7个点,找到监控用的视频线,用屏蔽的外层网芯铜丝仔细的焊接到焊盘,做了8次,第一次机都开不了,后来有4次花屏,最后三次连显存都加焊了还不行,最后一次把铜线用小刀挂了一下,再上芯片焊接,OK了,修了这台机总结到两个经验:如果有红胶,温度一定要控制好,点都是在旁边掉的,BGA的风口最后比芯片大一点,这样拆的时候温度才不会难免快降低,第二,最后用专用的铜线,很多用久的铜线看起来时很光亮,单不一定能上得了锡,写得不好,请各位大哥大嫂们不要拍砖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神可佳!

网友:
楼主干吗补线补点不用吸锡线里的铜丝。你这个铜丝好粗吧

网友(点评):
你好,请问一下,蕊片掉点,补点的话要准备些啥东西?

网友(点评):
什么东西,什么价格?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补点 什么都不懂 以为铜丝粗点成功率就高 现在才知道越细越好 呵呵

网友:
这板子咱还整掉点哦

网友:
补线用漆包线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吸锡线里的铜丝不绝缘吧?用漆包线多好!

网友(点评):
不完涂绿油。不就绝缘了

网友:
涂绿油时等了半天都不干 后来才知道要用紫外线灯照才行,问了本地几家卖灯具的 都说没有,后来是一个在医院做的朋友给了一支医用的紫外线灯管 照了几个小时就硬了 呵呵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是比我还要新的新手吧没关系的,经验是慢慢上来的,加油,
下次可以考虑先除胶再下芯片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F31的主板出奇的贵,同样是965,价格却贵很多

网友:
搞多了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

网友:
大无谓的精神 太 强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