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00不开机

楼主(2011-04-16):
接修一台联想SL400笔记本,故障为按开机键没反应,顾客反映到原来被跌过,换过一张屏,用了700,换屏后用了2个多月,是使用中掉电的,然后就开不机了,根据这些信息,大概判断为这几方面问题:1,南桥或EC之类的虚焊了,2开关坏了,3有断线,和顾客报好价钱,拆机, 上基地下电路图,是集成的,打开图纸,先量Q8101的8脚,有20V 这证明隔离保护电路正常,然后量+5VSUS和+3VSUS,都没有电压,这就好办了,下一步就应该修TPS51120了,量22脚 没电压,看到22脚连到C8105有些烧焦的痕迹,把C8105拆除,飞一条线到TPS51120的22脚,再找个电容接回去,试机,成功点亮,太简单了,呵呵 以前一遇到开不了的就会拆件代换,换了好多零件都修不好几台机,现在报名了基地的远程培训,修机不再盲目换东西了,要做个真正的维修工,而不是焊工

网友:
你是在给基地打广告么?还是。。。。。。。。。。

网友:
觉得学到东西了 写一下心得而已。

网友(2011-05-20):
楼主这是捡到到鱼了啦,

网友:
应该是捡到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