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各位师傅到底打阻值卡的作用有多大呢。

楼主(2011-04-16):
看到市场上有很多种类的
打阻值卡,到底他们在我们维修过程中能起到什么作用,作用有多大?
跟我们传统的对地
打阻值原理跟效果一样吗。
小小白刚刚接触
笔记本
维修,。。。。。
笔记本维修

网友:
打阻卡是为了方便测量各种电参数,其上标注了主要测试点。尤其是CPU供电未确定符合要求时CPU假负载代替CPU使CPU供电电路正常工作,防止烧CPU。对高手来说不是必须的,但是一般都有,因为它方便安全,高手也是由新手一步一步过来的
同意楼主:
5.0
时光温柔。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3-03):
测电压还有点用,别得我还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