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 时开时不开机

楼主(2011-04-16):
哎!接个IBM R60E可郁闷了,大多时间是正常的偶尔一次会开不了机,开不了机的时候3V 5V 都不出来 ,但是正慢慢找问题的时候当把电源再次插上的时候又好了,偶尔才会出现一次但是客户一拿回去又开不起来,一拆开板来又一切正常了,各位高手这该怎么修呀!南桥各芯片全部加焊了一遍了可以说所有的供电芯片都加焊了一遍客户拿回去不到三天又回来了,当时拿来的时候都不上电……一把板子拆出来又是好的哎!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绝缘很重要...

网友:
如果除了板上的纸除好的话,还有可能是3。3V,5V的电容漏电引起的,你把那电容换汤不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上的说的电容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虚焊的多

网友:
绝缘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一次,但是不是 开不起来,我那台是CQ多少忘记了,故障是敲击触摸板附近掉电。你这个可能是主板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