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扬声器、耳机有微小的“滋滋”响声

楼主(2011-04-16):
声卡换过了,声卡与功放周围的滤波电容及耦合电容也换过了,一样,南桥换了,接口也全部换了,MODE卡也取下来,还是一样,把功放,MIC芯片取掉,用耳机还是一个样子,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附图纸一份 HP 540

网友:
在音频输出端并一只小电容

网友:
重装一下驱动

网友:
楼上的办法可以试试。

楼主搞得也太大了吧,南桥都换了。

我想这种问题基本就是功放芯片及其外围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试过了,不行的,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LZ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系统 没试试用WIN7吗

网友:
同意三楼的,重装个驱动,以前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7和XP都一样,软件问题已排除

网友:
想关的元件都换了,还是不好,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小电容,小电阻之类的小元件,不要光整大的,那是虚的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电容不良吧,电容难测啊,要替换法很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只好在看看局部电路的电容和电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周边的电容都换过了,有的不止换一次,相关引脚的电阻也很正常,

网友:
哇。楼主都修到这种程度了、我期待结果。。。。。

网友:
声卡与功放周围的电容有些是不能随便换的,你要看一下图纸看有些容值有规定的,再有看看喇叭有无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一查芯片周围元件吧!

网友:
耳机接口换过没,给我的感觉耳机孔接地不良呢,我看你只拿下过功放,耳机这一路你也得试换下

网友:
楼主真是下了功夫啊,你把声音部分都换了,应该是会好的,所有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有的东西都换了,那再换个硬盘试试吧,以前遇到过,声音卡,换来换去,最后换个硬盘好了。

网友:
我也 期待结果 啊   这类故障 真.........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下电路图,耳机的声音直接通过耦合到的耳机孔,耳机孔也换过 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