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1-04-16):
一台式机电脑开机可以启动,但不到windows登陆界面就自动关机,什么原因,请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
1。电容怀孕了 2。CPU温度过高 3。供电不够 4 BIOS设置

网友:
应该在CPU  内存供电部分查查吧

网友:
CPU温度过高也会断电!还有就是电源IC外围电路引起的电压被拉低!你查查周围的三极管!

网友:
有没有装个系统啊

网友:
如果以上的米问题 测测硬盘 然后安全模式或者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看主板是否正常,再去安装系统试下

网友:
先查查电源和CPU的情况。

网友:
电源换个,电容是不是坏了。cpu温度。

网友:
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如果还是关机的话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看看CPU风扇压好没有,再查CPU供电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我感觉先从简单的查查,散热的问题

网友:
测测电源正常不,再看看你测cpu风扇跟散热器中间是不是很多灰堵在那里。一般重启,高温断电都是那得事,楼主还是好好检查下

网友:
一二三楼都说的可以了,一个一个来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重装系统,换硬盘,看CPU散热

网友:
CPU温度过高也会断电
电源电压不稳也会···系统也会  主板电容鼓包也会   具体的测试

网友:
CPU温度过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散热问题、电源问题、主板CPU供电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的就是。。cpu温度过高。。。。电容鼓包。。引起的。。看看cpu风扇。。用手动一下。。看看是不是活动了。。跟cpu接触不好。

网友:
2#的都说完了。。。

网友:
如果在滚动条断电应该换个CPU供电IC,进桌面断电建议换SB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问题的电脑,看主板,有个电容怀孕了,换!还是不行,怀着试试的心理,重做系统,解决了!

网友:
太笼统了,,

网友:
看是不是散热问题,还可以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重装系统,换个硬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