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谁知道这条内存是哪个芯片坏了?

楼主(2011-04-16):
据说明上下线同一位置出现乱码为某个芯片有问题,象这样最后一排乱码是哪个芯片坏了,是不是第二面八个芯同时坏了呢?

网友:
背面第二颗有问题引起

网友:
哦,在这里学习了

renmeng -5 禁止灌水、三次以上禁止发言

网友:
哦,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先把反面第二颗换掉再试一下

网友:
单面还是双面,双面关闭一面BANK再去测试

网友:
换了背面第二个芯片,但长排乱码还是没有改变。楼上说的关闭一面BANK要怎样操作?

网友:
就是你换背面第二颗时没换引起的   可能连锡了    再换颗

网友:
好,再换个芯片试试,看能不能好。

网友:
可以打金打指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判断一下

网友:
你们这里是内存的维修吗 ,你们那个内存检测是用什么平台测试的 啊

网友:
修内存!!!!!请问用的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
检测软件是R.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发个不??

网友:
光盘版,从光盘上拷贝的,不知道是否好用。但这里不能上传。

网友:
这段时间 感觉没人修内存了 发的帖没有以前多了 感觉人少了

renmeng -5 禁止灌水、三次以上禁止发言

网友:
神马时候我才能像大家一样高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