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20宽屏 换通用驱动板RTD2120L-RTD2025程序

楼主(2011-04-16):
长城  M2032液晶显示器型号如下:
M200O1-LO3  Rev.C1
P3C1Q0Y01W30362
CM20O13166TN6NPA01T0453
故障:不接VGA信号线正常,连接主机接上VGA信号线  指示灯灭了     有的时候能亮但屏幕不显示 更换驱动板后  由于没有20宽程序  刷22的  能显示  图像不全     刷19的  图像多一块    求助  哪位有这样的程序  帮忙传一个

网友:
把屏号写出来,20寸屏2025寸程序比较少, 用NTA91B或2270板子

网友:
屏号M200O1-LO3  Rev.C1   也行呀   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
问题是2025L可以支持20宽 1680*1050吗?

网友:
期待 高手 的答案

网友:
你找个分辨一样的就可以,MCU程序要求不是很高,只要分辨率对就差不多都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