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11-04-16):
9600GT显卡谁能修?

网友:
你要说明什么故障,花屏还是不能认还是别的 .

网友:
以前,进系统之后,过一小时左右,开始黑屏,显示驱动停止,请人在西安修后过了一会关机,再启动,风扇转一下又关机。点不亮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先看基本工作条件能否满足

网友:
主板上有问题

网友:
主板上的电路是不是坏了

网友:
以前,进系统之后,过一小时左右,开始黑屏,显示驱动停止,请人在西安修后过了一会关机,再启动,风扇转一下又关机。点不亮了。拔掉显卡后,PC正常启动。

网友:
短路了  看看显卡上的供电【供电管】短路了么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是主芯片的问题了,加焊一下看看,加焊前后要用表测下主芯片是否有短路

网友(2011-06-14):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