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下装一键还原精灵盘符自动隐藏

楼主(2011-04-16):
我在WIN7 下装一键还原精灵后除C盘以外的分区都不见了,在磁盘管理里面可以看到,不能还原分区表。哪位见过这样的问题请及时回贴。

网友:
先把一键还原卸掉试下,不行就用DiskGenius修改分布状态,可以修改状态,为隐藏,非修改注册表,通过修改硬盘参数隐藏...

网友:
这么悬的事情第一次看到哦,不过要是我没有解决办法的话,就把盘重新分过咯,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里面有重要资料呀不能分区的

网友:
那不是很简单,再挂一个硬盘上去。把重要资料线烤出来,就可以咯

网友:
硬盘分区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