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U1是什么型号电源管理芯片!(已修复)

楼主(2011-04-16):
长城M9WE15显示器不通电!开关管和电源管理芯片U1烧毁看不清型号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电源管理芯片!
板号:CGCPOM9BG4
红色圆圈部分U1烧毁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谢谢大家帮助机子修复了!用6841带的改了两个电阻R9(1K)和R10(30K)后试机正常!

网友:
估计是OB2269CP

网友:
看设计走向跟SG6841一样 代换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楼正解!
无边按这个IC核对 一下。

网友:
电源部分多半使用的7575

网友:
这板子看着眼熟~好像是通用的那种板子~通用的板子比较爱用7575管理芯片

网友:
LD7575PS  我有这个板子,

网友:
我刚修了个,长城的板子就是用的7575

网友:
是这个OB2269我这里有块这样的扳子。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机子修复了!用6841带的改了两个电阻R9(1K)和R10(30K)后试机正常!

网友:
电源管理IC 改动线路就可以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