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冷开机 闪一下就灭 指示灯正常 求助

楼主(2011-04-16):
手上是一台19寸  KTC液晶显示器   问题主要就是 在放一段时间之后   在第一次冷开机的情况下  屏幕能正常显示图像 但显示1到2秒就灭掉了 此时的开关指示灯正常是蓝色的   如果等一下啊在开  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中间不管你怎么开关显示器都正常   就是在放一段时间以后第一次冷开机不行   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代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会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网友:
我遇到联想的一台是这样的故障,最后是换的电源板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拆开查查
也许是哪个电容的事

网友:
我拆开看了   电源板 电容貌似都正常   也没有哪里有明显不对的地方

网友:
检查驱动板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线路板有虚焊没?

网友:
不知道 哪里会不会虚汗   有没有那位朋友 遇到过

网友:
KTC机修了不少,1. 问题最多是高压板坏, 2.电源板电容鼓起, 其它问题少见

网友:
我昨天下班之前加焊一便 电源板  今天早开起来  暂时还有问题  再测今天一天看看吧  这种问题 我觉得不好对付啊

网友:
亮一下就灭,可以肯定是背光的问题,你可以用通用高压板测下灯管,或用灯管测一下高压板就明了啦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个人认为要用排除法试,一个一个的试,把故障范围缩小,然后再排除故障。。。。

网友:
拆机子检测一下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电压输出正常吗

网友:
灯管是没问题的  我把电源加焊了一遍  试了两天  冷开机都没有出现问题   所以先让客户拿去用了

网友:
不亮的时候测一下电源板的输出看看是不是正常,然后再考虑高压板的问题,记住,不亮的时候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