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4-16):
     F81S不定时掉电,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不只从何下手,掉电也能开起。。高手指点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什么时候会掉电,有没有规率性的
看看CPU的供电IC,有没有虚焊,及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规律性,也不是温度的问题,不定时。。。。。,一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天,掉电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问题很有技术含量,本人回答不了你啊!

网友:
开关漏电有没有可能看一下

网友:
查CPU控制IC有无虚悍,最好是先把板子放到烤箱里面烤几小时

网友:
如果是独显,加焊一下看看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是头疼,今天测了一天,没掉电,都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