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有时不开机 在线等

楼主(2011-04-16):
有时间能进系统,但待机一短时间后再正常关机就开不起来了,回电电流跳到0.02就掉了,也测不出那 的原因,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这种CPU容易空焊的!!!!!

网友:
CPU空焊,电流不会是0.02吧,也不会掉电吧???

网友:
有可能,以前有修过这咱CPU空焊的

网友:
修过,加焊桥不行,加焊CPU座就好了

网友:
S10-2是上网本,不知道cpu座在哪里?楼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本子,没有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有待机电压,是不能触发吧、看看南桥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意见,我加焊了南桥,正在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