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装XP,键盘功能键不好用

楼主(2011-04-16):
CQ40之前是WIN 7,换完XP以后功能键不好用了......是驱动?
驱动
功能

网友:
没听说过键盘还有驱动的.是不可装XP机子卡啊

网友:
自带XP的系统有默认这个驱动。

网友:
功能键不好用?以前遇到过,大概是驱动的问题,新手~~说的不对大家别笑话

网友:
是INTEL的话更新快捷键驱动可以 ,AMD的要刷BIOS才能调亮度

网友:
芯片问题

网友:
是有驱动的! 不怕麻烦的话装win7 看看 能不能用啊! 不能在刷bios 那它平常用的 F1 F2 快捷键都能用吗!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功能键的驱动没对

网友:
功能键对XP的支持度就是不高.

网友:
想想是CQ40就明白了
和DV3000一样经典的机器哦....

网友:
可能是没装好吧 LZ 是直接装的系统还是刷完BIOS之后再装的?

网友:
ji04425
的帖子
不可能吧还真没有遇到过但是山寨机好像有这个毛病以前遇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