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瀚视奇20寸 使用4小时左右,闪屏!

楼主(2011-04-16):
故障如题!
新显示器!这首打开机器!检查主板上的电容等,无异样;全板加焊后裸机拷机到4小时,故障依旧;因为此机用的是上下单灯,用点灯工具点灯3小时左右,灯管正常排除发热引起打火!在装上原机套板,新问题出现了:图像有锯齿边!!!这下故障的表现位置明确!直接就对驱动板上的5V和3V3的滤波电容进行查下检查,差到给平供电的5V5的滤波电容在电容表上有漏电现象!更换后上机测试,图像正常,由此可见是5V5的滤波电容100/16V的热漏电引起的闪屏!

最后因为是单灯组,为了保险期间,在灯口家装10J的高压电容,上机测试7小时,正常!
没有技术含量,仅为分享,见到此问题可以不走弯路!

网友:
不换板就是高手

网友:
分析到位,用技术修复,换来最少的成本。

网友:
分享了就不错了,拿出来晒晒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啊

网友:
请问楼主闪屏是怎样的现象?是不是屏幕图像都在闪呢?谢谢

网友:
黑了在亮~亮了在黑~温度低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下楼主,电容漏电现象怎么测的???

网友:
电容漏电会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有的电压拉低,有的是电流减小.

网友:
这个强悍啊,直接加一个电容上去,我是不敢这样做。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