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总是不定时的自动关机,急急急

楼主(2011-04-16):
电脑开机后总是不定时的自动关掉,怎么办,

网友:
灰尘太多了,桥的温度是否正常,这些多有可能引起自动关机,你先确定外在因素吧,再把问题说清楚点哈...

网友:
装个软件看看温度  掉电时温度高么

网友:
有没有松动的地方

网友:
掉电问题很多 电源功率不够 CPU温度太高 硬盘 内存 病毒 都有可能 要按实际推断  像你说的应该是CPU散热 不好 建议做下清理  换下散热膏

网友:
散热做好,再就是电源带载能力不好也掉电

网友:
温度,电源,开箱检查吧

网友:
应该是CPU温度太高,机箱内灰尘太多.....

网友:
这种不定时的掉电一般都是CPU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
如上所述,先从你认为最简单的或是最可能的地方开始。

网友:
北桥 或者CPU供电电路 风扇有问题吧

网友:
你的问题不具体,不好说,,掉电的问题太多。。具体要看情况

网友:
散热。电源供电不足。病毒。大体就这三个地方。仔细查查吧。

网友:
看看散热怎么样啊

网友:
CPU散热问题,清理风扇,擦掉原来的硅脂,涂上新的,装好风扇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