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中电阻分压的计算方式,老师们进来看看我算得对不对?

楼主(2011-04-16):
如图:

请问此时A点的电压是不是应该为:

5-5*[3000÷(3000+1560)]  约等于  3.3V

如果有不对的请指教。

以上可以运用到改风扇常转中。其实用两个二极管串联就可以实现,现在只是讨论一下用多少的电阻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你这样得到的只是个电平而已 这样风扇要是能转才怪 再说风扇有阻抗和感抗的 不是 简简单单的 阻抗就行 你这样是错误的

网友:
5X1560÷(3000+1560)
改风扇常转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把风扇上的控制线跳出来不接就行。

网友:
学习了 ,那根线是不是黄色的那根?

网友:
用欧姆定律好像就可了吧
U=IR

网友:
哪位高手能详细说一下不

网友:
看看我自己设计的风扇控制电路,它有屏幕的背光来控制风扇的停和转!

网友:
楼主这个好像少了一个电阻了吧,分压电路还有个电阻应该重A点引到GND,形成一个回路,这个就成了分压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