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换电源高压一体板

楼主(2011-04-16):
遇到连线的问题:开关,地,供电,我都接了,但是开机没有反应
板子都是好的
开关那一针是驱动板提供的5V电压,但我量了一下,没有电压,没有插错
后弄一根线从一体板5V那里直接接到驱动板的开关针上,接上后能开机,但灯管好像也没有亮,
只有开关可以开和关,接上信号后没有图像
想请问一下:是不是我接错线了?
我是弱鸟,高手们请帮帮忙,这个线要怎么接?

网友:
3-3伏电压鹅鹅鹅鹅鹅鹅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上先生,啥意思
没看明白

网友:
3.3V控制接了没?

网友:
换高压板接3条线:12V供电,地,控制(3V/5V)即可

网友:
好像听说过有些是反向的  要做反相器什么的

网友:
低电平 开机 要改高电平 就要反相器

网友:
什么反向器

网友:
开关可以直接接5V吗?

网友:
开关应该是3.3V才对。

网友:
扣我分,郁闷!!!明基主控一般都要3。3和5伏电压,你必须把原电源板的3.3伏管子弄下来,通过5伏变成3。3,然后明基的主控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高压板接3条线:12V供电,地,控制(3V/5V

网友:
明基驱动板,一般需要两组供电+5V    +3.3V你看看都接好了吗?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只有+12V  和+5V这两个电压,找个转换的管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