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55AA损坏???

楼主(2011-04-16):
主板是 冠盟的
CPU AMD 4400+
硬盘:WD80G
显卡:双敏7300GT
问题:开机进入桌面的时候蓝屏
可以进入DOS,用PE下的MHDD检测硬盘显示最后两个块错误,应该就是包括55AA那里吧.
但是55AA还能读出来,
请问,这种蓝屏现象是硬盘这个错误引起的吗.
格式化后,错误依然存在
桌面

网友:
55AA是结束标志!分区的后面都有55AA结束标志!不要数据就直接格盘吧!

网友:
楼主换个内存在试试吧,如果是硬盘倒置进不系统用mhdd测的大概3%左右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2011-05-16):
硬盘重新分区,重装系统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