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黑屏 但灯管亮着

楼主(2011-04-16):
长城M99黑屏, 但灯管亮着。取掉屏线背光常亮,按开关健关了机灯管也常亮,应该是数据问题。谁有该机数据麻烦给一个吧。2个存储器都是24系列的,24C02应该是存储用户设定信息,24C16应该是程序信息吧。

网友:
驱动板损坏也会造成类似问题!!!

网友:
换通用板吧,

网友:
有可能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24C16也不是程序,液晶的程序要128K或64K。

网友:
如果开关机正常,背光能够正常开启和关闭,程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开关机正常,但背光不受控。一直亮着。插上屏线一会就黑屏,但背光仍然亮着(屏后面看的见)。

网友:
有没有插信号线

网友:
背光的开启和屏供电都是MCU发出的,按这个情况需要重新写一下MCU程序。最好先清空24C16试试。因为有可能是加电开机后,启动过程没有完在,也就是液晶自检没有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该机的MCU程序,只有换通用板了。谢谢!

网友:
换个驱动板就ok啦

网友(点评):
少灌点水

网友:
不用驱动板也是全白啊。

网友:
重写驱动程序吧  呵呵

网友:
感谢各位回帖,换通用板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灯管亮 怎么叫黑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你经历还不多哦,灯管亮不等于不黑屏哦.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