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梅的主板不跑U,

楼主(2011-04-16):
捷梅的主板不跑U,是单球,不过已经别人压过一次了,
主板

网友:
说的这么简单谁来回答你啊、

网友:
是不是U座问题

网友:
测测 电压 考考桥

网友:
最好先看下BIOS是不是好的,先刷BIOS再打下信号阻值,看是不是桥真的坏

网友:
单桥就加下焊

网友:
先旱桥一般都都能好

网友:
先加焊下北桥看看吧

网友:
那样的板子 加焊 都会好的

网友:
这贴有点难啊
看来LZ比较累啊、打字很累啊

网友:
LZ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捷梅主板呢

网友:
你主板是什么型号,座子有可能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