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K8T890M2AA-RS2H主板不过显卡故障

楼主(2011-04-16):
今修到一块K8T890M2AA-RS2H主板不过显卡故障,检测发现用原先的显卡就不过,后来用另外一块就顺利的自检过了并显示了,然而我又拿了块新的显卡插上去还是不过,反反复复的插试还是不过显卡,难道是挑显卡吗???真让人非谊所思啊,打假负载,供电、时钟都正常,无从下手了,望哥哥姐姐指点指点小弟!!!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带不动啊

网友:
带不动,不会吧,之前怎么带得动呢!我换了个400W电源试不行

网友:
插巢清理过么  不行压北桥试下···

网友:
1种情况电源供电不足 2种情况擦槽问题加焊一下 3种情况显卡GPU虚焊 4 给显卡供电的MOS管换掉试试 5 北桥问题试着加焊一下

网友:
那原来的那显卡是好的吗?你用的那显卡有没比原来板上的显卡大呢?刷个BIOS看看,或清下COMS

网友:
显卡是好的,我测试的显卡比原来的小,但是有时会死机,今天一试又不行了,还是不过显卡,时显时不显,如果主板BIOS有问题也会造成时过显卡和时不过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