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d1-tmx/s诊断卡闪!

楼主(2011-04-16):
如题!这块主板加电不跑码,00  ,刚开始诊断卡会略微闪两三下,之后就不闪了!听说诊断卡闪是桥的问题,求正解!!!

网友:
不跑码,不用管灯闪的问题
按照不跑码的检修思路修
全板供电,时钟。CPURST#等。还有总线,刷BIOS等。。仔细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供电的场管滚烫,换了给南桥供电的管子,就不闪了,可还是不跑码,

网友:
IO虚焊氧化也会闪的

网友:
压下桥和座看看是否虚焊,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