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1-04-16):
这两天接一台DELL 1400的机子,外接正常,屏不显,加焊后,OK。装好机子,进系统就蓝屏。也没怎么考虑,先换个系统再说。换好,跑了一个下午,机子正常。客户取机收钱,搞不懂得是,为什么加焊显卡,会把系统搞挂,师傅们,你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

网友:
这很正常的,显卡加焊后,要和驱动不兼容的,我个人这么认为的。

网友:
我这有个和你一样机器,换显卡了,屏不显,外接正常,正想换显存呢,不知道和显存有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半是显卡吧,听师傅说过,显存容易引起花屏,外接也花,如果你那机子,外接正常,多半是显卡吧,这个不好说,都有可能吧。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啊。。。

网友:
外接正常,屏不显绝对和GPU有关,显存有问题外接都不正常!

网友:
很多机器你整拆后蓝屏 就需要重新装系统的

网友:
系统 很容易崩的,也许就在你试机的时候不经易崩了~~

网友:
dellbios默认为AHCI 模式,你在加焊显卡的时候把bios电池拔掉了。bios恢复出厂设置了。改为IDE 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我经常遇这样的现像,到做了显卡,进系统蓝屏。。。听说改硬盘模试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你啊,。。。。。。。。。。。。。知道我是谁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

网友:
10 楼说的靠谱,应该是STAT模式的事,做显卡的时候把CMOS电池拔了,原来设置的COMPATILITY变成了ACHI了,所以一上XP就蓝了。应该是这么回事吧。

网友:
在COMS设置里改下硬盘模式为兼容就行,看了你刚搞维修

网友:
可能是BIOS的设置吧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同意10楼的说法,是硬盘模式更改了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设置了。改为IDE 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