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定期黑屏怎么修?

楼主(2011-04-16):
是不是GPU虚焊了?

网友:
很有可能 你用mast扫一下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mast怎么扫? 他显卡是R550的

网友:
找个测温软件看看温度吧。

网友(点评):
第一次月饼老师回我问题 - - 太感动了。

网友:
n系就用mast   a系就用rx   扫显存的
怎么扫就要一下月饼老师了
之前买了好像是月饼老师的显卡维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工具是怎么用啊,指点下

网友:
网上有命令的吗
你可以找一下月饼老师要那命令
有时顺便给我一份

网友:
书上有讲。

网友:
买本月饼写的显卡教程,上面都要的,还有测试程序,全自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七彩虹主板  AM2的   进系统一会断电、  CPU不热  显卡、电源都换了 不行。难道温控检测芯片坏了? 系统也做过了

网友(点评):
温度高不高你自己看下

网友:
感觉像是散热的事

网友(点评):
断电摸哪都不热。郁闷的问题

网友:
给它降频看看!

网友:
换个风扇就OK!

网友:
确定散热没问题,应该就是GPU问题

网友:
重做系统 就好了  我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月饼老师,我买的《显卡维修精解》怎么没有你赠的测试软件光盘,我下周买基地的BGA返修台,你能不能送我一张测试软件盘?

网友:
联系我QQ191686994。买BGA和找我要光盘都可以联系我。

网友:
学习 学习 经验老道

网友:
蒸。。。。。。有可能行

网友:
月饼些的是什么显卡书呀,在哪里买的呀

网友:
散热问题就会引起死机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