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60gm和intel 965gm北桥能不能代用

楼主(2011-04-16):
搞台东芝L200的机子,用适配器开机掉电,用电池能开机,大电容,和CPU VCORE 上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想换个北桥试试,但手头上没有960GM的北桥,想用965GM的代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看下intel官方的官方资料先~!

网友:
可以通用,但是要先看看cpu 960支持的外频低

网友:
可以通用的,这两个北桥。

网友:
修好了,给个结果?我有一个板子也是和你一样一样的结果。北桥我也换过。能换的我都换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换板子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修好这个机子,北桥换了,还是一样,能想到的我都做了,除非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完全可以通用,我换过

网友:
看情况,一般是可以通用,但是换上还是不可以的话刷BIOS不哥不错方法免得自检不做走错思路

网友:
最好是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