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不知道怎么解决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1-04-16):
cpu温度过高首先想到的是散热,拆开清灰,过几天cpu有过热了,自动关机,系统也换了,
用鲁大师测风扇转速是每分1100转。
打算换风扇了,
还有帮他的电脑内存升级换成2G的没什么问题吧?

肯定是cpu达到80度自动关的机。

网友:
是不是散热导管坏了

网友:
风扇转速每分1100转,转速还行,恐怕是散热器热传导效率太低了吧。

网友:
CPU风扇问题,我修的华硕本风扇转速都3000以上。  建议换一个大功率强散热风扇。

网友:
把风扇改成长转试试

网友:
建议将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请教一下一般散热的这个铜,会不会坏?cpu传出来的全是铜的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不行的话有可能是散热钢管坏了

网友:
空间许可的话多加一个风扇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一下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一下铜管,看其导热效管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