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用焊膏快速确定短路原件

楼主(2011-04-16):
一台华硕K40IN笔记本,客户说不能开机。接到机子后取下电池,上维修电源还没有开机,电流达到6A,电压19V被拉低到只有3V。初步估计有原件短路。
把机子拆开,cpu,内存,等都取下,裸板加电还是6A电流,电压3V。时间长一点,cpu供电电路发烫,主析原件较多,手上没有电路图。突发奇想用焊膏在发烫的电路周围都涂上薄薄一层,
加电,看到一个陶瓷电容上的焊膏没过几秒钟就冒烟。焊下电容测量,电容已经短路。更换此电容。上电正常。

网友:
楼主的这招,真是奇思秒想的高招啊!如果用手去摸,不知会有什么感受?

网友:
这个效率很高

网友:
6A 还没有切断供电,这个华硕也太强了。

网友:
是一妙招

网友:
高明 佩服佩服

网友:
牛人太多了。。不知道电流小的能不能这样用呢

网友:
6A。。。。。恩,是比较强悍了

网友:
牛     这样都行

网友:
6A????如果是我们的直流电源就直接保护了 ..........我们有时候用红外测温仪

网友:
厉害,这样也 行

网友:
总算见识了

网友:
这个真不错,效率也较高吧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牛     这样都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86757-1-1.html

网友(2014-09-15):
这是人好方法呀,不用手摸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