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n17c开机不显示进系统显示不满屏问题

楼主(2011-04-16):
一台SONY VGN-n17c笔记本,开机DOS下起动时没有显示,进系统到欢迎使用以后就有显示了。  插上外接DOS下外接有显示,进系统外接就没显示。进PE系统笔记本屏无显示,外接正常显示出来。系统里面显示只能1024X768不满屏,就像系统或主板认不到这个屏,本来应该是1280X800的,造成右边一竖条黑的,整个桌面都全在没有缺少东西。FN+F7 没用,系统怎么调没用,重装系统  官网驱动都换过几个不行。

补充内容 (2015-3-22 12:23):
问题已解决:的确是跳线问题

网友:
希望高手可以解决

网友:
码片问题,单测屏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还是驱动问题
最好用原装恢复光盘,恢复一遍试试

网友:
估计BIOS有问题吧3

网友(2011-09-04):
我现在有台机器和你一样的,你怎么解决 的啊

网友:
我刚刚已经修好了,是主板跳线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跳线 很多 比较麻烦啊

网友(2012-01-01):
是条线问题我以前 遇到过

网友(2012-03-01):
有台一样故障的机器,求详细的跳线设置,

网友:
希望可以学习

网友:
跳线晕,没听说过呀,笔记本客户自己会去改跳线,建议吹下显卡吧!索尼显卡挂的比较多。也要可改下集显试下,现在索尼有不少双显卡。

网友:
和你一样的,你怎么解决 的啊

网友:
重新插上电源开机试试,也许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