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4-16):
请问一下论坛高手。相机闪光灯不闪怎么搞,
相机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我先说一种简单的方法
拆开相机后首先测高压电容里有没有电,如果有,哪么就是闪光灯的放电电路坏了。
反之,你就要在充电电路上进行检查!

网友:
说明机器的牌子,型号。IGBT的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