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4-16):
七喜aw310主板好dw1,问题很奇怪,喇叭好用但是把耳机插进耳机接口的时候,而是只是响一下然后就没声音了(耳机喇叭全没有),把电路改了下,让耳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耳机一拔出来,喇叭也是响一下然后就没声音了,正好和之前的问题反过来了!声卡,功放,耳机接口全换过,还是没用,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还是接口的问题,耳机跟音箱是根据接口那切换的~~

网友:
应该是你音频线接错了,我遇到过。。。。

网友:
音频线接错了,哪几个线啊

网友:
你耳机接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是把u35去掉,就好了,u35是什么东西啊,他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你这 个机器应该是那个门电路有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
比较放大器,放大信号。放大喇叭和耳机切换信号用的

网友:
应该是个门电路

网友:
谁能具体说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把U35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