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线跑到南桥,这南桥连脚都没,怎么跑?求助!

楼主(2011-04-16):
难!~~
求助

网友:
。。什么跑线到南桥?

网友:
南桥不是有输入和输出,怎么才能知道哪条是输入,哪条是输出?

网友:
那怎么知道南桥中电压的输入与输出呢?

网友:
跑线到南桥 就行了呗 有问题就拆呗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跑到南桥了,没其它问题就动南桥呗

网友:
是输入还是输出,得从图纸上才能再看出来

网友:
楼猪太有才啦?是什么问题让你如此迷惑啊?

网友:
跑线到南桥,只有把南桥拆了,跑线!!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
有没有过孔呢

网友:
这很简单啊!把桥取了在接在跑!不过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吧!

网友:
研究电路的话,把桥拆了,对着图纸跑吧

网友:
桥旁边有电路嘛

网友:
桥坏了的话还是换吧.那个太麻烦了哦

网友:
你跑线路的方式是不是不对吧?

网友:
拆量啊。或者拆前级来量啊。

网友:
顺着线跑,看进入南桥下面就行了!

网友:
你咋跑到南桥了,我都不会,学学

网友:
测供电的话就测桥旁边的贴片电容,,信号的话只能根据图纸了,,要不把桥下了测,,

网友:
哈哈 跑到南桥边边或者底部就行了,再跑就要给南桥打洞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