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H 开机键问题

楼主(2011-04-16):
华硕X51H ,原本是开机键有问题,有3.3V电压,但乱跳,我换了开机键后,3.3V电压没了,打阻值发现开机键的3.3V电压断线了,
没
跑电路跑不出来,哪位知道哪个芯片哪脚是输出3.3V开机电压?我要飞线过去。谢谢。
华硕

网友:
断线?你看见断的?是不是有电压不出来啊?

网友:
没看到我原先是有3.3V电压的,换了个开关键后,3.3V电压没了,打对地阻值无穷大,查了别的3V5V电压已出来了,就开关键没了,可能被我换开关键时内线搞断了

网友:
你开关键确定焊好了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5716
看看这个是卜是, 干活小心点,免得给自己制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