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卡LOGO.硬盘坏了.

楼主(2011-04-16):
请问下. 这是硬盘哪的问题.该怎么弄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样才可以修好他

网友:
我遇见一个联想的笔记本,不插硬盘就ok,插上硬盘就宕LOGO。
硬盘倒是好的,是主板问题,PCH已经换了两遍,现在正头疼呢!

网友(2011-06-13):
是硬盘主板哪出了问题了

网友:
我就在HP刷BIOS的出现这问题,能把硬盘刷坏。

网友:
以前修过富士通的也是卡在开机LOGO画面那里,是南桥空焊了,还有台IBM的也是这样的故障,被人做过南桥的按下桥的话键盘就可以用,不然就卡死。

网友:
硬盘的故障,换硬盘,或屏蔽坏道,不过作用不大

网友:
换硬盘试的话还是这样,可能就要做南桥了

网友:
卡在LOGO的例子我也有过 CPU 的硅脂已经完全干掉。。。。纯粹是金属相面对面。。。 我建议你最好将硬盘低格下 在做系统看看。。。。要不然就在修复或屏蔽

网友:
检测下硬盘是否真的坏了吧

网友:
换完硬盘,还不行就南桥

网友(2011-10-12):
卡LOGO 系统都进不去怎么低格了

网友:
取下硬盘开机试下。如果正常,取下硬盘电路板,看看电源保护二极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2014-04-13):
你能告诉我二极管的具体位置吗。谢谢

网友:
直接换硬盘

网友:
放电复位一下不插硬盘就可以过LOGO但一插上硬盘就不行了,再次拔掉更换都不行。(还得复位)真是奇怪

网友(2014-06-04):
现在有一联想本Z系列空板卡LOGO,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网友:
检测下硬盘是否真的坏了吧.然后才考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