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光驱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4-16):
今天又遇到一个插光驱进系统到滚动条就死在那了,把光驱卸掉就可以进系统。笔记本型号是明基R55,上次也遇到一台宏基笔记本,故障一样。以为是光驱问题,但是换了个光驱还是一样进不了系统,想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什么问题导致这样的呢?求助

网友:
不要用GHOST系统,用一步一步安装的就没问题。。。

网友:
另插一个孔

网友:
-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起码有3 4 次 台式笔记本都有, 应该是光驱有问题。里面的磁头有问题吧。。

网友:
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
光驱接口,南桥,或光驱本身都可能造成不能进系统,再一个考虑的是,用这个光驱进光盘系统是否可用

网友:
我也看到这样的机器,不用光驱好了,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系统不支持此机

网友:
进BIOS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
你拿到电脑后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BIOS里那个选项设置

网友:
换光驱试了没有,我也遇到台宏基的,拔掉光驱就能装系统,装好后装上光驱也可以了,怪啊

网友:
我用系统光盘可以进PE系统,也是用系统光盘装的系统,系统装完可以进系统,关机重启到滚动条就进不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驱进光盘PE系统可以进去

网友:
挡机时,查下5V供电 和南桥发出的硬盘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可能就会好,

网友:
建议你用一步一步安装的方式装一下系统,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这个问题只是把光驱接口给用胶带胶起来了这样插上光驱就给没插一样呵呵

网友:
换个光驱看看。。不行重点检查南桥。

网友:
CMOS里面能不能找得到光驱 查下光驱的供电

网友:
先恢复一下bios出厂设置,然后在做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吧,SONY的也有这问题

网友:
BIOS问题,我以前修到过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一台联想跟LZ一模一样的问题,最后是用DM分区再用GHOST装系统一切正常,现在分区一般都用DM出现问题比较少了

网友:
南桥换过了,还是不行。在BIOS里把光驱选项关闭就可以进系统。一步一步安装还没试,有时间在研究研究,谢谢大家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你可以测一下光驱接口对地阻值